[求助] ADC INL 结果分析

楼主(2020-11-04):
ADC DNL INL如图,12bit,斜坡信号仿真结果做的,DNL普遍为一个固定的数,中间穿插着几个-1(台阶)。这说明我的ADC又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我觉得你的matlab代码写错了,inl太夸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的matlab代码写错了,inl太夸张了

for i=1 : Data_Num-1
  DNL(i) =  ((ramp(i+1)-ramp(i))/(AMP/Data_Num))-1;
end

for i=2ata_Num-1
INL(1)=DNL(1);
INL(i)=DNL(i)+INL(i-1) ;
end
按照公式来的

网友A:
LSB = AMP/(Data_Num-1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SB = AMP/(Data_Num-1)

没有变化

楼主:
我也以为是增益误差,但是我更改了一下增益,但是还是不对,因为看DNL可以看到,有很多-1的值,有很多平台,丢电压了。

丢码的DNL

丢码的DNL

我又用理想ADC输出了一组结果,用上面的程序跑,INL控制在1LSB以内,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我的ADC做的不好,就有可能是因为cadence的精度引起的问题。

理想ADC INL在1LSB以内

理想ADC INL在1LSB以内

楼主:
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增益误差,但是修改了增益还是不对。仔细看DNL,可以看到DNL有很多-1的位置,丢码了。 1604742942(1).png 然后我做了一个理想ADC的输出,发现INL在1LSB以内,所以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 1604742771(1).png
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不是我ADC的问题,那就有可能是精度的问题。

网友:
理想ADC DNL和INL 为0;
仿真ADC 需要使用高精度,低精度确实会引起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