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 层次化设计综合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05):
一个顶层设计下例化了3个子模块,DC综合的时候是默认生成一个网表文件吗?如何在综合阶段保持层级结构,让每个子模块生成对应的网表。

网友:
找找 ungroup  属性

网友:
compile好像是默认的。compile_ultra跟-no_autoungroup选项

网友(2021-04-27):
current_design到当前子模块,然后写网表,应该就是这个子模块的。

网友:
网表里面除了top层的网表,不是各个module也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