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.18bcd工艺LDmos,dummy器件

楼主(2020-11-05):
这个smic0.18bcd工艺的dummy要怎么加啊?我看design rule 里面就只介绍了一下层次之间的的基本定义?cmos工艺下加的dummy器件都是参考mos管本身的,这个BCD工艺LDmos还真不知道怎么加dummy?是要自己画么?感觉BCD工艺的LDmos不需要单独在加dummy器件了,本身LDmos都有单独用HVBN来进行隔离,大佬有时间讲讲LDmos相关的内容,这个BCD工艺LDmos有点儿无从下手的感觉。

网友A:
有专门的dummy insertion runset. 跟SMIC 要。runset是根据这些rule写好的脚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专门的dummy insertion runset. 跟SMIC 要。runset是根据这些rule写好的脚本。

您的意思是需要根据工艺提供的规则自己画?之前做coms工艺dummy器件都是直接用的管子来作为dummy器件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需要根据工艺提供的规则自己画?之前做coms工艺dummy器件都是直接用的管子来作为dummy器件的。 ...

脚本自动产生的。一般是用calibre drc工具,读入没加dummy的GDS,读入脚本,run,就产生了一个dummy gds. 两个merge起来就是最终gd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脚本自动产生的。一般是用calibre drc工具,读入没加dummy的GDS,读入脚本,run,就产生了一个dummy gds. ...

还是不太明白呢,我看ruls里面有介绍说什么dummy metal,dummy AA ,dummy poly等等,这些都代表啥意思?dummy器件上的层次定义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呢,我看ruls里面有介绍说什么dummy metal,dummy AA ,dummy poly等等,这些都代表啥意思?d ...

嗯,工艺层。可以看design rule,这些dummy pattern会和 main pattern版图上layer number一样,用datatype区别。制造时merge,做到同一张Mask上。

网友(2021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嗯,工艺层。可以看design rule,这些dummy pattern会和 main pattern版图上layer number一样,用datatyp ...

您好,您对SMIC 0.18BCD清楚吗?他的文档太多太复杂了,不知道从哪开始看。

网友B:
楼主有smic18 bcd工艺库吗?

网友:
auto generation by runset

网友:
楼主有SMIC 0.18 BCD工艺库吗?想求一份谢谢~~

网友(2021-06-09):
求0.18um BCD工艺,感谢!

网友(2021-09-06):
楼主有SMIC 0.18 BCD pdk?想求一份谢谢~~

网友(2021-12-09):
楼主,求一份smic .18BCD工艺库,谢谢

网友C:
smic 0.18  bcd

vgs =1.8 or not ??

some BCD process vg=5v not 1.8v

网友D(2022-12-22):
求一份smic .18BCD工艺库,

网友E(2023-03-09):
引用 网友D:
求一份smic .18BCD工艺库,

论坛不都有吗

网友(2023-05-12):
引用 网友E:
论坛不都有吗

论坛上只有RF的还有数字的没有BCD

网友(2023-09-18):
求一个SMIC180nm BCD工艺库

网友:
我说句题外话,一般dummy管都是给低压管加的,因为低压管画版图时可以合并。但高压管的话,我流过东部的,它的LDMOS要求相隔6um , 所以不需要做dummy。SMIC的没流过,也可能它的LDMOS要加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smic 0.18  bcd

0.18bcd工艺中有1.8 5v,以及还有高压器件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0.18bcd工艺中有1.8 5v,以及还有高压器件等的

LDMOS 一般 5v 去开发
至于0.18 BCD  通常拉
低压1.8v  5v mos .
高压器件  ldmos vgs=5v

网友(2025-03-13)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需要根据工艺提供的规则自己画?之前做coms工艺dummy器件都是直接用的管子来作为dummy器件的。 ...

你好 可以求一份smic.18bcd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smic18 bcd工艺库吗?

你好 想问一下您找到smic.18bcd工艺库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