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仿真相位裕度问题

楼主(2020-11-05):
电路如图
ac仿真out端电压,结果如图
想要求相位裕度,点了calculator里的phasemargin,结果为180,很奇怪,想请问一下大佬们哪里出了问题?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

感觉这个不对吧,不可能一点相移都没有吧

网友B:
你是开环仿真的吗 你不看下增益的曲线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开环仿真的吗 你不看下增益的曲线吗

是开环仿真,增益曲线有,但是phasemargin出来是180,感到奇怪,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C:
建议用stb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用stb仿真

求stb的仿真方法,不胜感激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开环仿真,增益曲线有,但是phasemargin出来是180,感到奇怪,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
...

一般仿真op的相位裕度都是闭环仿真的,而且你看下你的增益曲线啊,是不是3db点也是很高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stb的仿真方法,不胜感激!

论坛里搜一下就有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60164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仿真op的相位裕度都是闭环仿真的,而且你看下你的增益曲线啊,是不是3db点也是很高频
...

这是增益曲线,-3db大概13M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是增益曲线,-3db大概13M

你这个是不是输出没加电容啊,如果是,那你这个不是正常的吗,你的极点全部是mos管的电容,都会很高频的,你输出加一个负载电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是不是输出没加电容啊,如果是,那你这个不是正常的吗,你的极点全部是mos管的电容,都会很高频的 ...

加了电容了,相位裕度依然是180..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了电容了,相位裕度依然是180......

那你先看下你的mos管的dc状态是不是在饱和区,另外加大电容看看你的极点位置是不是动的

楼主:
破案了,我是用幅值做的phasemargin运算......难怪算出来是180

网友D:
请问一下,是怎么回事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怎么仿都是1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是怎么回事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怎么仿都是180

不要用ac仿真出来的mag值去求phasemargin,要在calculator里面把mag删掉,再求phasemargin

网友(2021-11-08):
AC仿真,保证输出和输入是同相的,然后direct plot>main from>ac voltage magnitude,然后点一下输出net,用这个表达式再用phasemargin函数就能得出来正确结果。其实是正负号以及函数用法的问题。

网友(2022-03-28):
输入acm给的是哪一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要用ac仿真出来的mag值去求phasemargin,要在calculator里面把mag删掉,再求phasemargin
...

感谢,没把mag去掉就一直是180了

网友(2023-07-05):
引用 楼主:
不要用ac仿真出来的mag值去求phasemargin,要在calculator里面把mag删掉,再求phasemargin
...

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