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电路分析

楼主(2020-11-05):
求助大佬,左侧的两个三极管怎么去分析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

您知道怎么去分析么

网友(2020-12-28):
看看layout上是否有还有寄生的diode存在

网友:
左边的管子是反偏二极管接法,但是输出端接第二个管子好像禁用了其电压钳位的作用。看起来像是后期改版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