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波形窗口里面的Y vs Y功能如何使用 Skill 代码实现?

楼主(2020-11-05):
如下图,扫描得到的结果有时候需要改变横坐标。可以用手一个个像图中那样点,但是数量多的时候很不方便,于是想用Skill写个脚本实现。我知道有 ocnYvsYplot() 函数,但是这个函数好像不能绘制曲线族,每次报错“ *Error*   Waveforms are not family/simple waves ”,即使我已经指定x变量为一个一维向量了。
请问大家知道如何实现曲线族修改x坐标吗?或者说我所述的 ocnYvsYplot() 函数用法有错误?

对我 ocnYvsYplot() 函数用法的补充说明:
例如做dc仿真,dc中本身有Vbias的参数扫描,然后再使用tool中的parametric analysis扫描Wp,输出设为OUT。这时候就能得到横轴为Vbias的曲线族,每一根曲线对应不同的Wp。这时候我不想让横轴变量是Vbias,比如想让他是V1。我的做法是首先
vectorV1 = value(v("/V1" ?result "dc") "Wp_INV" 1.2e-07)
然后
ocnYvsYplot(?wavex vectorV1 ?wavey OUT)
运行之后就会得到之前所说的那个错误:“ *Error*   Waveforms are not family/simple waves ”。

楼主:
别沉别沉

网友A(2021-08-07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

还没有呢。

网友(2023-03-10):
不加value,直接vectorV1 = v("/V1" ?result "dc")试试

网友(2023-08-01):
请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