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在压控振荡器瞬态仿真时,结果总是一条直线,或波动微小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0-11-05):
这是瞬态结果,几乎是一条直线。放大之后可以看到微小的波动,如下图

波形不是正弦波,并且幅值不是正负变化的。
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没起振,先加大跨导和尾电流

网友A:
把tran的maxstep调小

网友B:
没起振,先按照三楼的,看看是不是仿真器问题,有时候是仿真的步长太小导致的。

也可以给VCO里面设一些初始值,看看能不能直接振荡,确定一下是不是电路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tran的maxstep调小

谢谢指导,我确实是因为步长没有设置导致的无法起振。设置了小的步长后,现在起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起振,先按照三楼的,看看是不是仿真器问题,有时候是仿真的步长太小导致的。

也可以给VCO里面设一些初 ...

谢谢指导,是设置步长的原因。现在可以起振了。

网友C:
你好,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电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