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类运放分析

楼主(2020-11-05):
如图,红圈是输入,方框是输出,求助尾管(三个叹号那里)的作用?
图中,输出级AB管的驱动电压还接到了输入级的尾管上。
以及,这种结构有啥说法吗?哪位仁兄能不能推荐下相关论文,谢谢~

网友A:
Class AB CMOS amplifiers with high efficiency.pdf (806.23 KB , 下载次数: 556 )
论文来了,sansen的书讲class ab那章也有提到。

网友:
这种AB放大器拥有不错的压摆率和跟随范围,就是精度差一点,负载较大的时候需要做补偿。

网友:
补充楼上,设计精粹1216,放大器的自适应偏置

网友:
通过线性跨导环,实现最后一级push pull放大器的DC工作点确定

网友(2022-01-26):
这个AB类工作方式是由第一级而非第二级实现的

网友(2023-04-27):
引用 网友A:
论文来了,sansen的书讲class ab那章也有提到。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