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 PSS仿真不收敛求助

楼主(2020-11-06):
论坛里的大佬们,请教一下,VCO仿真PSS时一直不收敛,各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技巧可以分享一下的?

目前提示的错误:
ERROR: The initial frequecy is not close to osc frequency or the selected pin node can not be used to generate the initial condition. Please give a close estimated frequency and choose one node located in the core oscillating part of the oscillator.

网友A:
跑下transient,大致评估下频率,然后把频率写到pss beat frequency里

网友B:
vco选的pin不对,或者设置不对vco根本就没振。 beat freq设置的不对,或者试试把harmonic 换成shoot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o选的pin不对,或者设置不对vco根本就没振。 beat freq设置的不对,或者试试把harmonic 换成shooting ...

我的pin选的时经过D2S及buffer后的输出,然后不起振的话,我看tran的波形是起来了的。beat freq我填的是tran波形稳定时的频率,
我可以试试shooting。

网友C:
先transient sim一下,看看起振的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transient sim一下,看看起振的频率

tran 的起振频率是我的目标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下transient,大致评估下频率,然后把频率写到pss beat frequency里

我就是这么填的哦,跑tran,稳定后的频率,写道beat frequency里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这么填的哦,跑tran,稳定后的频率,写道beat frequency里的

把你的pss的配置截个图,一起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你的pss的配置截个图,一起看看

谢谢哦,
已经解决了,我把电路里的一个电容换掉了,就解决了。

网友(2022-05-09):
引用 楼主:
我的pin选的时经过D2S及buffer后的输出,然后不起振的话,我看tran的波形是起来了的。beat freq我填的是t ...

请问您的D2S电路是怎么实现的?
可以给个图或者论文链接吗

网友(2022-09-09):
引用 网友B:
vco选的pin不对,或者设置不对vco根本就没振。 beat freq设置的不对,或者试试把harmonic 换成shooting ...

您好,我想知道harmonic和shooting的区别是什么? 有相关资料吗?

网友(2024-03-19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哦,
已经解决了,我把电路里的一个电容换掉了,就解决了。

hi,你好,为什么换一个电容就能解决呢?

网友(2024-11-06):
相同的报错 我是前仿起振 后仿不起振输出都为0 ,应该怎么解决啊 有没有前辈帮忙一下

网友(2025-02-25):
可以看下收敛因子的变化,修改pss option的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