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测量30kHz clock的phase noise

楼主(2020-11-06):
时钟频率是30kHz,TIE jitter大约是100ps_rms。

我们试过了
- 信号源分析仪,只能测10MHz以上的信号;
- 频谱分析仪,dynamic range不够看到噪底;
- 示波器,只能看jitter分布,看不出来phase noise;
- 把示波器采集的数据导出来分析,20M个sample也只有15个周期(采样率40GS/s),如果降低采样率会淹没真实噪声;

考虑到示波器采的信号绝大多数都是没意义的高/低电平,有没有什么办法只save edge的时刻?求各位指点。

网友A:
这种低频时钟一般是看Allan deviation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低频时钟一般是看Allan deviation的吧

如果能测到Allan variance也行,毕竟可以映射成phase noise。
我看了下安捷伦的demo: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SDC6X9Xlpwk

感觉有点复杂,下周一试试看。

网友(2021-07-19)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低频时钟一般是看Allan deviation的吧

你好,请问如何测量阿伦方差呢,是用什么仪器测量呢?

网友:
我大概找了一下资料,这种低频时钟一般是测量阿伦方差来验证长期稳定性,可以用频率计数器得出

网友(2022-10-18):
您好,请教一下。“示波器,只能看jitter分布,看不出来phase noise”,示波器测到的jitter分布对应的phase noise的积分区间是?

网友(2022-11-24):
请问关于“Allan deviation”,有什么资料吗?

网友(2025-02-19):
请问一下,可以用cadence仿真出低频时钟的allan方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