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降低delta-sigma adc的低频噪声与运放的失调

楼主(2020-11-06):
原文的FFT

原文的FFT

原文结构

原文结构
大佬们,小弟读了这篇2015发的ADC文章,原文说通过交叉耦合双采样以及一组外部高压chopper:图中的system chopper和digital chopper。分两部分去改善低频噪声与运放失调。小弟把原来流片过的ADC改成交叉耦合双采样,确实有效果

仅有交叉耦合双采样的FFT

仅有交叉耦合双采样的FFT

可是我加入system chopper和digital chopper后结果却变差了

加入system chopper和digital chopper的FFT

加入system chopper和digital chopper的FFT

可见低频引入新的噪声,输入信号频率那一点下降26dB,三次谐波也明显增大
之后我尝试改变system 和 digital chopper里开关的宽长比。不管增大还是减小都没有改善
system和digital chopper都是交叉耦合的开关,开关都是传输门。
原文ADC是用高压器件,VCM=25v
我现在电源用3.3v,VCM=1.65v
不明白问题出在哪,是低压器件不能这样用吗,还是开关宽长比设置不对
所有情况ADC的瞬态输出都稳定,三级积分器的输入输出也稳定
原文在附件,这个我卡了近两个月了,真心求教。

网友:
system chopper 频率?

楼主:
你好,我system chopper频率是采样频率的1/4

网友:
关键的斩波地方用理想开关,先做系统斩波看看有无问题,再把双采样加进去,一步一步去整,看你的图好像双采样的效果也不咋地
系统斩波貌似并不像文献里说的那么牛X

楼主:
输入信号6.25kHZ,DC1.65v,幅值1v,采样频率3.2M,system chopper频率为800K

楼主:
你好,这篇文章先是用交叉耦合开关进行双采样,最后加上系统斩波的。你刚才为啥说要先加系统斩波,再双采样呢

楼主:
还有我在比较器后加上一个RS锁存器,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楼主:
各位大佬,我想请问为什么比价器的控制EVAL有一个明显的延迟啊

网友:
请问楼主PSD的Bin间隔是800Hz么

网友A:
我加系统斩波也明显增加了谐波噪声

楼主:
你是说输入信号的频率吗?6.25k

楼主:
各位这个输出提取点怎么提啊,我们老师让我把输出按照最后那个chopper的频率把两个信号组合起来跑,这有道理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是说输入信号的频率吗?6.25k

是的

楼主(2020-12-18):
来人啊各位大哥

网友:
明显增加了谐波噪声

楼主(2021-04-05):
各位大佬,四个月了谁来指点一下啊

楼主:
我用hspice跑了一次,不加系统斩波,在6.25kHZ带宽下,15位多一点

楼主:
加了系统斩波下降20多dB,噪声整形的效果变得很差

楼主:
为什么系统斩波会恶化总体性能呢,头大啊

楼主:
加了系统斩波,下降20多dB,三次谐波暴涨

楼主:
连低频也变差了,为什么系统斩波会引入这么多噪声呢

楼主:
各位,是因为digital chopper不是交叉耦合开关吗,还是我系统斩波的频率不对啊。频率我用过1/2采样频率,1/4采样频率,FFT都失去噪声整形的形状。1/8让系统瞬态都不稳了

楼主:
高手快来啊

网友B(2021-09-19):
这是因为斩波后高频的噪声会混叠到低频导致性能变差,解决办法是减小斩波频率,你可以试试采样率的24分之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因为斩波后高频的噪声会混叠到低频导致性能变差,解决办法是减小斩波频率,你可以试试采样率的24分之一 ...

这篇论文里面有介绍原因

楼主(2022-08-01):
引用 网友B:
这篇论文里面有介绍原因

谢谢您,虽然我毕业了,但是也要继续学习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啊,感觉系统级chop真是骗人的啊,加上之后性能差了不是一星半点。

网友C(2024-06-14):
引用 网友A:
我加系统斩波也明显增加了谐波噪声

这个第一级图是不是少了东西,不太像CDS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,是因为digital chopper不是交叉耦合开关吗,还是我系统斩波的频率不对啊。频率我用过1/2采样频率,1/ ...

是否是你系统斩波,解调的时钟频率点不对?
系统斩波应该要考虑整个环路的延时来解调吧?

网友(2025-10-11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第一级图是不是少了东西,不太像CDS呀

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图,第一级积分器跟楼主的类似,就两个开关,当运放输入和输出端节点额时候,积分电容一端就浮空,这根本达不到auto-zero的目的,除非浮空一端接VCM,但如果真这么干了,第一级积分器就失去噪声整形功能,2阶DSM也降为1阶,所以这个技术到底工程上用的多不多,还是说有其他的办法解决上述说的这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