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软件环境

楼主(2020-11-06):
我们跑calibre的时候,都会保存自己的runset设置到相应的.cgi*文件里面,以便下次打开时快速load其设置。
现在问题是,我们每次打开calibre并且load同一个设置后,下次打开时候,就会生成一个无效且runsets路径出来,就这样每次打开就生成一个,该怎么解决?怎样如下图

网友A:
可以设置如下 env 自动 load runset
MGC_CALIBRE_LVS_RUNSET_FILE
MGC_CALIBRE_DRC_RUNSET_FILE
MGC_CALIBRE_PERC_RUNSET_FILE
MGC_CALIBRE_PEX_RUNSET_FI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如下 env 自动 load runset
MGC_CALIBRE_LVS_RUNSET_FILE
MGC_CALIBRE_DRC_RUNSET_FILE

能说具体点吗?

网友B:
你的问题没太看懂。。。

提供一些其他的思路

1.runset是一个txt文件,不需要保存为.cgixxx
2.cgixxx是存放runset路径的文件,如果有不需要的runset路径,可以在这份文件中删除
3.看你失效的文件名称为#0...这个不是有效的命名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问题没太看懂。。。

提供一些其他的思路

谢谢。那些红色的#0路径是自动生成的,就是想问为什么会这样?
比如我们跑drc时候,界面设置好后,我们会保存drc_runset的txt文档到一个目录下面,那这样在.cgi***文件就会记录这个路径,我们打开calibre的时候,选择所要路径下的drc_runset,就可以快速跑drc,而不用再去选是哪个rulefile文件等配置calibre设置了。
现在问题是,我们打开calibre后,在load runset file界面选择我们要的drc_runset后,就会生成一个红色的#0在load runset file界面显示,每打开一次calibre,load一下我们自己的runset,就会生成多生成一个红色的#0。为什么会这样?要怎么处理?

网友:
发现有问题就查log

网友(2023-03-02):
这是runset文件,用于保存你的设置信息,在home路径下输入ll就能看到一些隐藏文件,例如.cgidrcdb  .cgilvsdb,把这些文件删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