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钟走线该怎么选择?

楼主(2020-11-06):
比如有8metal,trunk,和leaf该怎么选

网友A:
没有单独设过trunk跟leaf的route layer ,一般是设一个CLOCK ROUTE的MIN layer和MAX layer,不要用太低层,然后考虑一下绕线资源和clock的数量从高层往下算看要用到几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单独设过trunk跟leaf的route layer ,一般是设一个CLOCK ROUTE的MIN layer和MAX layer,不要用太低层, ...

绕线资源是怎么估算的,从congestion来看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绕线资源是怎么估算的,从congestion来看吗

去实验,你可以先给4层去看看绕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很大的CLK_TRAN并且你目测一下CLK routing是不是很紧,尽量给多一点layer会给工具多一点发挥的空间去解你的clock的问题,这个东西虽然会有人给你一个经验的值但在不同的case和制成都可以自己调整的。你可以去试一下给3层左右除了TOP用来布Power的layer下的比较高的几层,做到后面对比一下哪一个的CLK做的比较好还有就是对你的signal 绕线影响比较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实验,你可以先给4层去看看绕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很大的CLK_TRAN并且你目测一下CLK routing是不是很紧,尽 ...

谢谢,powerstripe是明确不用来走时钟线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powerstripe是明确不用来走时钟线吗

对clock的影响会比较大,一般不用,而且你一般设上去这几层layer工具在做CTS的时候也不怎么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