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的静态电流用average还是rms计算呀

楼主(2020-11-06):
DCDC的静态电流用average还是rms计算呀

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
其实我一直搞不懂dc-dc的静态电流指的是什么。我一直以为dc-dc的静态电流就是指振荡器停止工作,功率管不给负载提供电流时的dc-dc电流,此时这个静态电流只跟带隙、保护电路等模块的电流有关。
个人认为在振荡器振荡,功率管给负载供电的情况下是没有静态电流这一说的,但存在一个平均电流,其值等于dc-dc的输出除以负载电阻。这个值也可以通过仿真得到,就像2楼提到的,用计算器中的average函数可以求出来。

网友:
带switching的电路,讨论电流一般是看rms吧,比如用一个正负1V峰值的正弦波驱动一个电阻,平均电流为0,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而且仪器测的都是rms值。

网友(2022-04-0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
其实我一直搞不懂dc-dc的静态电流指的是什么。我一直以为dc-dc的静态电流就是 ...

想请教您一下,那么如何检测DCDC的静态电流呢?在保证DCDC其他模块正常工作时振荡器要怎么关断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