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DR3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20-11-06):
求大神解惑:对不同bank的相同行进行读写操作前是否需要执行active指令?

网友(2021-01-12):
active  是要开指定的bank, 指定的行地址,不同的bank,,,必须要active

网友(2021-04-23):
不同bank,即使行地址是一样的,也是不同的行,bank是地址的一部分,要操作另一个不同的行,那之前必须active它。

网友:
需要的,而且要注意active和active之间的间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