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c插入部分扫描链用什么命令

楼主(2020-11-06):
dftc默认使用全扫描方式,请问该采用什么命令可以设置成部分扫描方式?set_scan_configuration里好像并没有这个选项。

网友A:
楼主说的”部分扫描”指的是design 中某些block 中的reg 不上chain 的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”部分扫描”指的是design 中某些block 中的reg 不上chain 的意思吗?

是的,就是逻辑综合后网表中的某些DFF是不参与扫描链的构建的。部分扫描选择的reg是遵循一定的规则选取的。

网友B:
set_scan_element false [get_references DFF]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逻辑综合后网表中的某些DFF是不参与扫描链的构建的。部分扫描选择的reg是遵循一定的规则选取的 ...

set_scan_element false [get_cells *]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_scan_element false [get_cells *]

但是这个命令是让我去选不参与扫描的DFF吧?我想要的是让软件自己根据某些算法做选择(比如说 能破电路反馈的环),谢谢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_scan_element false [get_references DFF]

但是这个命令是让我去选不参与扫描的DFF吧?我想要的是让软件自己根据某些算法做选择(比如说 能破电路反馈的环),谢谢啦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这个命令是让我去选不参与扫描的DFF吧?我想要的是让软件自己根据某些算法做选择(比如说 能破电路反 ...

set_scan_element 支持用户指定 cells ,hierarchical cells ,references,library cells,designs.
或者你不声明你不想上chain 的 reg 的 clk,reset 属性,让它们违法 drc rule,这也会阻止它们串入扫描链。
最后,不让它们上chian 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et_scan_element 支持用户指定 cells ,hierarchical cells ,references,library cells,designs.
或者你 ...

不想使用全扫描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开销会比较大,我的想法是在保证故障覆盖率还不错的情况下,尽量减小scan chain里SDFF的数量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