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t_default_strobe的值默认为40ns,请问如何确认这个值

楼主(2020-11-06):
1、请问DFT中 create_test_protocol之前设定test_default_strobe的值默认为40ns,这个值如何确定?
2、这个值的设定会对综合结果有什么影响,DC会根据这个值影响logic部分的布局布线吗

网友(2020-12-27):
1. test_default_strobe 默认值为40ns,是因为test_default_period默认值是100ns,以及默认的时钟周期是45ns上升,55ns下降, strobe是measure po的时间点, The strobe value must be a positive real number less than the period value and greater than the test_default_delay value.

2. 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