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tcl脚本里的switch用法

楼主(2020-11-06):
        脚本语言为TCL

            switch -regexp  $i {
                xxx     {set    macro      $macro$i"}      //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xxx      {set    sv_seed    $i}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   {puts "input parameter is wrong !!!"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i是输入的参数,上面第一行的xxx是想匹配带加号的任意字符即:+PASS,上面第二行xxx是想匹配任意数字比如:435
         请问我应该怎么写xxx?请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

网友:
switch -regexp -- $i {
        {^\+} {puts "case1: $i"}
        {^[0-9]+$} {puts "case2: $i"}
        default {puts "no fit"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