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本科毕设模拟方向有什么选题建议吗

楼主(2020-11-07):
本科毕设模拟方向有什么选题建议吗(不包括射频),综合类大学中上211水平,但是模拟基础不是很好。

楼主:
可以稍微详细一点吗,大致做到什么程度

网友:
你不是本科吗,随便搞搞就行了,研究生再学习

网友:
看你准备读研么。
本科搞个基础电路,理解原理熟悉CAD工具做做仿真已经不错了。

网友A:
1、两级运放:工作原理(静态工作点、工模输入范围),小信号分析(低频增益、稳定性、电源电压抑制比),大信号分析(压摆率),非理想特性(等效输入失调电压、等效输入噪声)

网友:
推荐运放。
要更复杂一些的(复杂不代表难)还有开关电容、比较器、LDO、电压/电流基准、VCO、RC OSC。
找模电书上有的,因为书上有的一般是基础和通用的模块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两级运放:工作原理(静态工作点、工模输入范围),小信号分析(低频增益、稳定性、电源电压抑制比), ...

把流程走一遍是不是就可以,要求不必太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两级运放:工作原理(静态工作点、工模输入范围),小信号分析(低频增益、稳定性、电源电压抑制比), ...

按照艾伦Allen那本书上的运放例子做差不多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艾伦Allen那本书上的运放例子做差不多嘛

是的,ALLEN的教材涵盖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和大部分参数计算。
至于噪声和等效输入失调电压可以看拉扎维的教材,还有复旦大学的两级运放教程(站内可以搜)。

网友:
建议做运放电路 可以从单端做到OTA做到差分这样子 比较基础也很实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艾伦Allen那本书上的运放例子做差不多嘛

那本书挺详细的了,作为参考还可以看拉闸为的,站内还有复旦的两级运放设计教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