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bedit2020报错

楼主(2020-11-07):
使用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879031-1-1.html破解2020版本的embed
软件可以正常启动,但是生成memory就报错,有遇到的没?

启动界面

启动界面

运行时就报错

运行时就报错

楼主:
ERROR [Integrator, IAPI-005]: Finished "GENERATE" on "xxxxx". Status: Error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RROR : Finished "GENERATE" on "xxxxx". Status: Error

license log正常?

网友:
分享一下软件,会有人不能解决的

网友B:
error code 501
cksum 没 patch

网友C:
看起来是没有干掉自检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icense log正常?

log正常,2019的软件都能正常启动和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rror code 501
cksum 没 patch

请教这个怎么处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起来是没有干掉自检验

请教有什么办法没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有什么办法没?

他是扯淡的

网友:
2019发到你私信了,试一下行不行

网友(2021-03-07):
请问LZ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1-04-25):
license可以共享一个吗?

网友D(2022-01-05):
请问embedit的启动命令是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embedit的启动命令是什么?

已经找到了,用integrator启动,不会的可以在doc下找UG看一下即可

网友(2022-07-08):
使用置顶的方法是可以产生的。

网友E(2022-11-18):
请问怎么启动这个软件

网友(2023-03-30)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怎么启动这个软件

上面已经说了,integrator & 启动。

网友:
首先检查license,license没有问题的话看是否给了权限,然后检查防火墙

网友(2023-05-11):
楼主,链接失效了,麻烦给个新链接

网友(2023-10-12):
请embedit 2019或2020破解版,感谢!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