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 tran起振频率正常,PSS不收敛、不起振

楼主(2020-11-07):
如题,VCO在tran仿真时,能起振,且振荡频率正常;
但是,在做PSS仿真时,不收敛,看起来是VCO在PSS仿真时,没有起振,
各位有经验的前辈知道如何解决吗?

网友A:
是不是pss的beat frequency设的太高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pss的beat frequency设的太高了?

beat frequency 我填的就是tran跑出来的频率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

网友B:
log放出来,看看是什么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og放出来,看看是什么错误

谢谢,已经解决了,
我把电路里的一个电容器件换掉就好了。

网友(2022-03-10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,
我把电路里的一个电容器件换掉就好了。

请问下我的电容用了理想电容,影响振荡器的收敛性吗?

网友(2022-06-13):
请问一下是换的什么电容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网友C(2022-08-04):
请问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3-03-12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怎么解决的?

试试设置理想电容conditon为0

网友(2023-06-30):
我的是起振了但还是不收敛

网友D(2023-10-20):
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查看了一些cadence帮助文档解决了。我的是OSC电路,然后瞬态可以跑,但是PSS一直不收敛,后来用两个方法解决了。首先,可以在在PSS options中设置additionalParams信息栏中填入lteminstep信息,大概是tstab除以1e5.假如tstab为100n,就填入lteminstep=100n/1e5. 如果还是不行,电路可能存在不连续模型,设置maxiters=100,lteratio=1e9。个人觉得后面这种方法更管用,原理就是增加迭代次数。

网友E(2024-01-05)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查看了一些cadence帮助文档解决了。我的是OSC电路,然后瞬态可以跑,但是PSS一直不 ...

这样改有个问题就是仿真时间会很长,但我发现如果只把maxiters改到100,iteratio保持默认值,pss也会收敛,且pss跑的时间不会增加太多。
但这样设置是否正确,数据可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改有个问题就是仿真时间会很长,但我发现如果只把maxiters改到100,iteratio保持默认值,pss也会收敛 ...

不清楚,不过你可以对比一下2次仿真的结果,差异不大应该没事。

网友(2024-08-16)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查看了一些cadence帮助文档解决了。我的是OSC电路,然后瞬态可以跑,但是PSS一直不 ...

lteratio默认是3.5,设置成lteratio=1e9,我用的是hb,看Log怎么没生效呢?

网友(2024-12-19):
lteminstep = [tstab_time] / 1e5

网友(2025-07-16)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查看了一些cadence帮助文档解决了。我的是OSC电路,然后瞬态可以跑,但是PSS一直不 ...

太厉害了,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