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T修max_transition违例和max_capacitance违例,端口的时钟的地方修不了

楼主(2020-11-07):
我用下面两条命令修:
fix_eco_drc -buffer_list $buffer_list -method {size_cell insert_buffer} -hold_margin 0.005 -setup_margin 0.01 -type max_transition -verbose

fix_eco_drc -buffer_list $buffer_list -method {size_cell insert_buffer} -hold_margin 0.005 -setup_margin 0.01 -type max_capacitance -verbose

报的是0,显示下图所示:
这里P代表,违例的地方是端口,C代表违例的地方是时钟
不知道这样的违例应该如何修呀?

网友:
BLOCK 的话Port应该不用管,是前端在SDC里给的值没满足,去看看rpt找前端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wave先不看,然后CLK我是自己找rpt里面的NET去加的CKBUFF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