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51版图问题

楼主(2020-11-07):
我在拿51做版图时,要修改格点,但是按E或者在菜单栏里面选择都没有显示,重启软件也不能用,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?

网友A:
应该没有设置快捷键吧  你从 option-display  中看可不可以打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有设置快捷键吧  你从 option-display  中看可不可以打开

不可以,就是因为我用display里面打不开,我才想不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可以,就是因为我用display里面打不开,我才想不通

你们有没有cad啊  看下是不是环境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