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 2019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请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(2020-11-07):
vcs 2019.06-sp2在虚拟机centos7上面也遇到了问题,是不是pubkey里面的哪一步搞错了么?

大家怎么用起来的?

楼主:
可以编译,运行出问题。请问如何生成license,pubkey包里面生成license需要如何进一步处理?我按着步骤用fix处理过

网友A:
盲猜  vcs-gnu  的锅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盲猜  vcs-gnu  的锅

da dui le

网友C:
-gnu的锅,这玩意好多出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-gnu的锅,这玩意好多出问题

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怎么解决呢?

还没有找到问题怎么引发的,S家混淆了函数。我又不是S家的员工所以没有未混淆的版本对照,只能用汇编来扣。只能寄希望与有正版的人反馈一下然后再把Hotfix放出来(如果能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软件的bug就更好了,如果是因为核蟹的锅就会很尴尬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a dui le

装了一个vg_gnu包,还是不行,请问如何解决?请赐教一下

网友(2021-03-16):
any one cane share vcs 2019.06

网友:
any one cane share vcs 2019.06 or vcs 2020

网友:
any one cane share vcs 2020 thanku

网友(2021-04-28):
你好,请问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1-07-04):
我记得以前2016版本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,当初发现用老版本的license文件就这个stack错误, 用新版本的license文件就没有问题,能够正常跑。
另外 rhel6出这个问题的概率低一些。 rhel7.3比较稳定,能用,rhel7.4-rhel7.7好像都容易出这个stack错误。

网友(2021-08-09):
please share vcs 2021 in rar form broken in smaller parts(no baidu please)

网友:
please share vcs 2021  or vcs2019 in rar form broken in smaller parts(no baidu please)

网友:
请问解决了吗?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 the vcs

网友:
where can i find the synopsys license for 2020/2019/2021 version of tools

网友E(2021-12-09):
我知道咋解决,我就想要个VCS2019或者更高版本,我在2018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知道咋解决,我就想要个VCS2019或者更高版本,我在2018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 ...

你确定能搞定vcs,这是网上的vcs 2020.03: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7lxMC6GpQ9_DFF8rdWdkOA
提取码:2o41
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,操作更方便哦

网友:
老哥,有verdi 2020 版的吗?

网友:
2020.12也是这样

网友:
Redhatv69用2014、2015、2016、2017都试了,都会遇到这种问题,怀疑是license问题

网友(2022-02-22):
lz你好,能分享一下安装包吗?

网友(2022-05-01):
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:
应该是缺少库,装一个库叫做  libXp
注意大小写。
如果解决了,可否分享一下软件

网友(2022-07-06):
2014.03版本没有问题,自己目前唯一可用的版本,其他都是
stack trace follows
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
****
****
no context avaiable 问题,

论坛上的回复基本4种:
1. 多数回复是license问题,未提到解决方法(有贴子提到两种生成lic的方法,scl_kegen方法是可以的,有人解决了,自己验证行不通)
2. 127.0.0.1 real_hostname 可以解决
3. ubuntu系统安装gcc-4.8 加参数可以解决,没试过。
4. 本贴提到的 VCS-gnu 问题

可能license和VCS-gnu两个都可以解决。彻底解决的方法还没有(掏钱可以是唯一的方法)。

网友(2023-02-13):
请问有没有新版本的安装包跟craker?

网友:
T2022.06 ,另一个自己能用的版本,一扫dumping,又新,不用找verdi来配2014.03

网友:
T2022.6  2014.03之外能用的版本,又新,不用找verdi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