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差分电路ac仿真求助

楼主(2020-11-07):
各位前辈,新人正在学习差分放大电路,利用LTspice进行了ac仿真。电路图如下,差分管参数10u/0.5u,尾电流100uA。
我先进行了Vincm的DC扫描,然后在ac仿真的时候,DC value分别为1V 和2V,为什么2V的时候,增益图像就不对了呢。DC扫描的时候,2V不是在饱和状态吗?希望能帮我解答一下,感激不尽。

楼主:
有前辈帮帮忙吗?

网友A:
你的vdd是3.3V? 你的输入是ac=1, 那么你的差分输入max就是2. 这个应该改成ac=0.5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vdd是3.3V? 你的输入是ac=1, 那么你的差分输入max就是2. 这个应该改成ac=0.5.

Vdd是5v,直流扫描是从0~3。
我查了不是说ac analysis和ac的大小无关吗?

楼主:
这是1V 和 2V 的dc op point,我发现都是饱和的呀,为什么2V的时候就不能放大了

网友B:
没看到你贴出来的相频图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到你贴出来的相频图像

说错了,是增益。L=0.5u,W=10u。DC=2V的图像就是一楼的那个图。
然后DC=1V的增益是下面这个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说错了,是增益。L=0.5u,W=10u。DC=2V的图像就是一楼的那个图。
然后DC=1V的增益是下面这个图

按1楼的图,2V的时候也是能放大的,只不过频率特性比较奇怪频率更高的情况下的增益能仿真一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1楼的图,2V的时候也是能放大的,只不过频率特性比较奇怪频率更高的情况下的增益能仿真一下吗
...

这是100T的频率。
然后我发现把电阻变大,或者把W变大,2V的DC,就会变成正常的那种高频衰减的图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