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ectre Noise 仿真求助

楼主(2020-11-07):
大家好,我在用spectre在跑一个简单电路的噪声,跑完后,在Results-Print-Noise Summary中的确能看到每个器件的噪声贡献,如下图,但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:
       1、Noise Summary中器件名后面的fn、id等参数代表什么意思?
       2、我想再具体看看每个器件的热噪声和1/f噪声占比,请问可以看到吗?谢谢!

电路图

电路图

仿真设置

仿真设置

仿真设置2

仿真设置2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网友A:
1) For a MOS transistor, the individual noise contributors are fn, id, rs and rd.  -fn is the flicker noise
-id is the drain-source resistance thermal noise
https://community.cadence.com/ca ... n-ade-noise-summary
2) 不知道

网友B:
fn 表示flicker noise,id 表示thermal noise。你看到的是top 3的显示,你可以更改为前10,你就可以看到top 10 noise sources. 基于你的噪声结果,你大部分噪声都来自于这两个管子的flicker noise. 尤其是M10管子,你可以试着同时增大W, L, 然后保持W/L rat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n 表示flicker noise,id 表示thermal noise。你看到的是top 3的显示,你可以更改为前10,你就可以看到top ...

十分感谢!

网友:
好帖好帖,值得一看

网友(2021-01-25):
引用 网友A:
1) For a MOS transistor, the individual noise contributors are fn, id, rs and rd.

-fn is the flick ...

牛逼,谢谢!

网友(2022-08-17):
print 的是积分噪声是吗

网友(2024-10-05):
引用 网友A:
1) For a MOS transistor, the individual noise contributors are fn, id, rs and rd.

-fn is the flick ...

好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外互译     >

  •        转中文

  •        转外文

  •        双显       高亮

  •        自动       语言

  •        右击       更新

  •        选词       引擎

  •        原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