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单口RAM的verilog model仿真发现不能正常读写???

楼主(2020-11-08):
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单口RAM的verilog model仿真发现不能正常读写???

单选投票,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
8.33% (1)
91.67% (11)

楼主:
Memory compile生成的SRAM的verilog model不能仿真是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从来没有碰到过

网友A:
你直接从模型定位就可以很快找到原因的,有些模型可能有对时序检查,发现时序不满足就出不了数据,如果需要满足时序,一般rtl都是满足不了的,所以经常会看到对sram的控制代码很多人都会用#1之类的处理方法,在有些模型中#1完全是不需要的。也可能是其它原因,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分析verilog模型。

网友:
OEN给drive 到0没有?

网友(2021-01-17):
你的OEN呢?

网友:
可能是时序没过吧  +notimingcheck

网友(2023-11-01):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经检查不是接口控制的问题。但在控制台里报了setup和hold的warning问题,应该是他生成的verilog模型带有时序检查,检查不通过会生成x输出。我更改激励的时序后可正常读写

网友(2024-08-12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直接从模型定位就可以很快找到原因的,有些模型可能有对时序检查,发现时序不满足就出不了数据,如果需要 ...

正确的,成功解决。
MC生成的SRAM.v 自带建立保持时间,然而控制信号没有,所以需要使控制信号与CLK的上升沿 略微错开一些,即CLK 上升沿之后延迟#1,即可

网友:
啊我们都是用fast_func.v做前端仿真呀,后仿才用带工艺角的.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