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5141仿真报错,错误如下,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望指教,谢谢!

楼主(2020-11-09):
(图片)

网友A:
model调用错了?少东西?这图片太糊,看不太清。猜测是model问题。

网友B:
model 不对,你用的什么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del调用错了?少东西?这图片太糊,看不太清。猜测是model问题。

不太会上传图片 不知道这次可以看清不

上次的图片不清楚

上次的图片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del 不对,你用的什么器件

一开始是一个大电路,出现上面的error,      后来我只是搭了一个反相器进行验证,只有两个mos管 ,报了同样的err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del调用错了?少东西?这图片太糊,看不太清。猜测是model问题。

请问 我标记的部分是不是这个库文件本身存在问题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太会上传图片 不知道这次可以看清不

我猜...你用spectre仿真,调用的是spice的model?看路径是对的啊?那就是有调用的文件没找到,你看看把model里的调用文件都改成全路径,有可能就好了。再一个可能,就是model文件被动过了,而且出了格式错误。这个是猜测,概率不大。看看之前有没有别的错误?如果这个model是工具自动加载的,那就不好说是怎么回事了。还有个办法,去看看它报错的那几行看看调用了什么东西,这个东西在不在,或者路径对不对。如果用的相对路径调用的,大概率会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猜...你用spectre仿真,调用的是spice的model?看路径是对的啊?那就是有调用的文件没找到,你看看把mod ...

好的  感谢您  我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