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lias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09):
我在.bashrc里面设置了
alias cd='chdir\!*;set prompt = "'hostname'cwd/";ls'
我敲cd的时候,为什么不进入路径,感觉只是把cd=ls了,

还有就是在bashrc中,怎么设置才能在cd进入路径后直接显示出来文件夹的有什么文件?

求大神帮助!!!

楼主:
已解决。
在.bashrc中加入下面语句:
cdls(){
cd "${1}";
ls;
}
alias cd='cdls'

然后source ~/.bashrc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。
在.bashrc中加入下面语句:
cdls(){

但是默认cd 回不到默认路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默认cd 回不到默认路径了

是的,我也是刚研究,之前用的cshrc,具体还需要大佬解决。现在只能做到二选一了。

网友(2024-04-24):
引用 网友A:
但是默认cd 回不到默认路径了

把1换成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