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oad MPP skill 程序,出现error,CIW和layout窗口界面也显示出错

楼主(2020-11-09):
如题,mpp skill程序是工艺库默认的,修改后添加到 .cdsinit 文件,重启virtuoso并打开任一个layout,CIW和layout窗口界面就出现了error。
mpp  skill 如下,请大家帮忙看看,哪里出现了问题,谢谢!

prog((tech techLibName techFileName)
        techLibName = "tsmcN40"
        techFileName = "tech.db"
        tech = techOpenTechFile(techLibName techFileName "r")
        if(tech==nil then
                return(nil)
        )
        ;The template name is : PSubGuardring

        leDefineMPPTemplate(
                ?techId         tech
                ?name         "PSubGuardring"
                ?layer         list("OD" "drawing")
                ?width         0.100000
                ?choppable         t
                ?endType         "extend"
                ?beginEx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?endEx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?justification         "center"
                ?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?encSubPath         list(
                list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ayer         list("PP" "draw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closure         -0.04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choppable        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begin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d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list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ayer         list("M1" "draw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closure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choppable        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begin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d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?subRect         list(
                list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ayer         list("CO" "drawing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width         0.06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length         0.06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choppable         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sep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justification         "center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space         0.08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begin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d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beginSeg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endSegOffset         0.00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gap         "distribute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 ; end of leDefineMPPTemplate procedure
) ; end of prog in ASCII file

CIW窗口error如下:

网友(2021-09-02):
有解决吗?

网友:
请问有切线的脚本吗,十字型切成L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