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源的输出噪声电流怎么仿真呢?

楼主(2020-11-09):
做了一个电流源,如何看输出噪声电流呢?选项只有电压和probe,求助!

网友A:
probe就是看电流的,output noise选voltage,输出噪声单位就是V/sqrt(Hz),选probe,单位就是I/sqrt(Hz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be就是看电流的,output noise选voltage,输出噪声单位就是V/sqrt(Hz),选probe,单位就是I/sqrt(Hz) ...

解决啦,原来是iprobe的位置没放对,还想问下iprobe的位置放置有什么讲究吗,望指点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解决啦,原来是iprobe的位置没放对,还想问下iprobe的位置放置有什么讲究吗,望指点! ...

这个问题就好像你电流表/电压表放在哪里一样。。。想看哪里的电流噪声就把iprobe放哪里啊

网友(2024-08-06):
你好,假如我想看输入电流噪声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