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!!数字后端ICC导出网表和gds之后,LVS一堆错

楼主(2020-11-09):
我先用v2lvs将导出的。v文件转换成spi格式的文件,然后将版图导入到virtuoso
第一次做LVS的时候,显示not compared
显示的错误是:Error:   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,下面的内容说,版图里的ports为0,网表里是15.
然后我在版图里手动添加了ports的label,再跑lvs,出现的错误更多了:
端口的数量还没有对上,对了,我的IO Pad有一个单独的电源,这个我不清楚有没有对上。
第一次做后端的这种东西,希望大佬不吝赐教,不胜感激。
马上要流片了,着急啊,心态要崩了

楼主:
上传一下完整报告

415 Bytes, 下载次数: 31 , 下载积分: 资产 -2 信元, 下载支出 2 信元

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传一下完整报告

吐出来的gds是不是有问题?感觉没有吐出port的laber,确定下输出gds的脚本的正确性

楼主:
  1.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child_depth 99 -output_pin {text} -pin_name_mag 0.1
  2. write_stream -format gds -lib_name $lib_name -cells $design_name\_final $export_path/$design_name.gds

上面是我提取gds的命令,不知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呀

网友A:
导入virtuoso后,需要修改lap的层次,每个工艺pin用的层次都有规定

楼主:
对了,我从gds导入到cadence的时候,直接导入到一个library库里的,是不是还需要什么map fil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入virtuoso后,需要修改lap的层次,每个工艺pin用的层次都有规定

我用的是tsmc180的数字库tap是什么意思呀
这个不能在icc里就加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,我从gds导入到cadence的时候,直接导入到一个library库里的,是不是还需要什么map file? ...

需要,write_stream前 再设一个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map_layer gdsOutLayer.map 这个文件一般从IP Vendor提供的库文件能找到,找不到从网上下一个差不多工艺的 对照tf改一改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,write_stream前 再设一个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map_layer gdsOutLayer.map 这个文件一般从IP  ...

谢谢大佬解答
我用了一个IO库,一个标准单元库,需要把两个map文件都加上吗?
map文件大概是下面这样子
之后往virtuoso导入的时候,需要带上相应的map文件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佬解答
我用了一个IO库,一个标准单元库,需要把两个map文件都加上吗?
map文件大概是下面这样子

icc导出gds的时候需要设置,gds导入virtuoso只要指定库就行了,会默认选择该库下的map文件,这个从导入gds的log里可以看到,看你这个map感觉上不是很对,你可以搜一搜ug的例子,或者上网搜一搜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c导出gds的时候需要设置,gds导入virtuoso只要指定库就行了,会默认选择该库下的map文件,这个从导入gd ...

这个map file是我在数字库里的milkyway目录下找到的,在标准单元库和IO库都找到了这个名叫gdsout.map的文件,里面的内容还不一样,后来我指定的时候,想把两个都指定,不过那条命令好像只能指定一个,然后我就指定了标准单元库的mapfile,不知道对不对。你这么说,我感觉这个好像确实不太对。。。想问一下,这个mapfile,数字库和模拟的库里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入virtuoso后,需要修改lap的层次,每个工艺pin用的层次都有规定

是不是需要加进去mapfile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,write_stream前 再设一个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map_layer gdsOutLayer.map 这个文件一般从IP  ...

我用标准单元库里的gdsout.map文件导出gds,导入cadence再做LVS还是不行,是下面的很多warning:
ICC会自动生成label吗?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命令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标准单元库里的gdsout.map文件导出gds,导入cadence再做LVS还是不行,是下面的很多warning:

ICC会 ...

你的mapfile不对,带laber需要换成T 你看看icclib文件里的介绍,好好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mapfile不对,带laber需要换成T 你看看icclib文件里的介绍,好好研究研究
...

好的,我看一下那个文档,研究一下,谢谢大神指点。
可以在我的mapfile直接加上T而不用删A吗

网友C:
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child_depth 0 -output_pin{text geometry} -map_layer XX.map -keep_data_type
-output_filling fill  -pin_name_mag 0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-child_depth 0 -output_pin{text geometry} -map_layer XX.map -keep_data_type ...

请问out_putpin那里可以两个都选吗?

网友D:
萌新弱弱地问一句,该怎么把.v文件转换成.spi格式的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萌新弱弱地问一句,该怎么把.v文件转换成.spi格式的文件

如果装了calibre的话,在terminal里用v2lvs这条命令

网友(2024-09-10):
版主好,请问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