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问题

楼主(2020-11-09):
请教大神们,在DC 前面elaborate阶段,会直接被killed进程是什么原因,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。如果想分block去做,应该综合出什么文件供top去吃呢

网友A:
被kill多半是使用内存超了,这是linux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分模块综合需要各个子模块的网表给到top就行,顶层综合的库要齐全,所有子模块需要的东西都要有,另外顶层需要完整的s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kill多半是使用内存超了,这是linux系统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分模块综合需要各个子模块的网表给到top就行,顶 ...

感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