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RSA公钥指数的选取

楼主(2020-11-09):
1:什么是RSA公钥指数。
首先了解一下RSA密钥的建立流程。如下图所示:
(1)选择两个不同的大素数p和q;
(2)计算公共模数(n=pq)和欧拉数(eular=(p-1)(q-1));
(3)选择公钥指数e;
(4)计算inverse(d);
(5)生成公钥、私钥;
上述流程中出现的e就是公钥指数。
2:公钥指数的选取。
公钥指数是可以随意选取的,但是为了提高RSA的加密速度实际使用中公钥指数最长用的三个值是3、17、65537(=2^16+1,65537的二进制表示中只有两个1,所以需要17次乘法来实现指数运算)。PEM建议用3。PKCS#1建议用3或65537。X.509建议用65537。这样选取主要是为了提高加密或签名验证的性能,因为3、17或65537分别只需要2或17次模乘运算,而一个随机选择的e(假设n是1024-bit)则大约需要1000次模乘运算。这种方法刻意把公钥指数选的小一点,其对应私钥指数就会很大,这么做的目的是节约公钥运算的时间。因为正常使用中都是用公钥加密,所以需要节约大部分人的时间。而极少部分人也会选用私钥解密,那么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。
在选用公钥指数时,人们普遍会认为3和17没有65537安全。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合理的依据。实际上采用这三个值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存在安全问题。前提是使用正确的填充方案。

网友:
有什么填充方案吗?学习下

网友:
专业性太强了,看不懂,还是请大神来白话一下吧

网友:
讲解的真细致,之前只知道是加密解密,不清楚还有指数这个说法

网友:
说的太绝对了,得有个前提条件,同样安全强度条件下,ECC速度更快

网友:
是所有芯片都支持RSA吗?

网友:
不是所有芯片都支持RSA的,芯片算法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公钥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公开,私钥是私有,但是公钥和私钥之间有运算关系

楼主:
RSA是非对称算法,只要保证私钥不被泄露,加密数据就不会泄露,公钥不会影响私钥的安全

网友:
RSA是否可以选择公钥的大小,即有512/1024位吗

楼主:
RSA可以选择公钥的大小,比如512位、1024位、1280位、2048位等等,目前使用的大多是1024位以上的

网友:
为何公钥指数和公钥运算时间有关系?楼主能再说明一下吗?

网友:
什么是RSA?什么是公钥指数?为什么要选取?

网友:
RSA是一种公钥加密算法

网友:
可见选取正确的填充方案才能确保其安全性啊

网友:
公钥指数e=3或e=6哪个更安全?

网友:
对,我也想知道个可靠的填充方案

网友:
很多人更倾向于选e=65537,选用e=3作为RSA的公钥指数,只要使用正确的填充方案,目前仍然是安全的

网友:
关于RSA的文章还有吗?就这一篇吗 不够看啊

网友:
有啊楼主去年发过一篇RSA的文章你可以看看去发过很多干货的文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