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ORING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20-11-09):
求助大佬,ISORING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(2021-01-14):
不晓得哇,我也很想知道欸。懂的朋友方便来科普一下吗

网友:
猜测是isolated Ring吧,主要看组成部分,一般是隔离noise的。

网友:
一般而言是深井隔离,用深N阱隔离不同电位的P型衬底防止闩锁。(不过建议还是看下PDK剖面图,不同工艺隔离的方式不同,如果NW和PW深度相同那么ISO环的功能可能就不只是深井隔离)

网友(2024-05-28):
说的是不是保护环,用于防止闩锁效应的,今天看书看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