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为啥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是空的 [已解决]

楼主(2020-11-09):
为啥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是空的 [已解决]

楼主:
SDC 除了最初加载,还需要哪里操作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DC 除了最初加载,还需要哪里操作码

SDC 应该放到 MMMC 文件里,通常文件名是 view_definition.tcl 或 mmmc_config.tcl. MMMC 里的 setup analysis view 告诉 CTS 用哪个 view 去 build clock tree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C 应该放到 MMMC 文件里,通常文件名是 view_definition.tcl 或 mmmc_config.tcl. MMMC 里的 setup ana ...

非常感谢。。。的确是MMMC文件有问题。
请教一下,一般MMMC文件应该由哪个岗位的工程师负责撰写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。。。的确是MMMC文件有问题。
请教一下,一般MMMC文件应该由哪个岗位的工程师负责撰写呢?
...

通常 SDC 是前后端一起写一起检查,MMMC 应该是后端的工作。
我个人反对把工作岗位分得太细。 一个好的设计,往往是前后端一起优化的。 只关注一端,会错失许多优化的机会。 高速低功耗设计,从RTL一楼做到GDSII,其实是很有趣的过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 SDC 是前后端一起写一起检查,MMMC 应该是后端的工作。
我个人反对把工作岗位分得太细。 一个好的 ...

是的。你说的是对的。看来是前端提出数据要求,后端负责完成MMMC的编写?
多谢啦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 SDC 是前后端一起写一起检查,MMMC 应该是后端的工作。
我个人反对把工作岗位分得太细。 一个好的 ...

再请教你下
1 mmmc文件里,create_library_set 的best 和 wotst 的lib 一般都是 ff的和ss的吗?  是否可以同时设置成tt的lib?

2 create_rc_corner 的数值 能否直接写一个定数,而不是去link *.capTbl 文件?

不胜感激。。。

网友A:
老工艺,ff, ss, tt 就够了。set_analysis_view -setup {func_ss func_tt scan_ss scan_tt} -hold {func_ff func_tt scan_ff scan_tt} 是完全可以的。
先进工艺,create_library_set 会多一些 PVT 组合,  -setup {func_ss_lowV_highT func_ss_lowV_low_T ...}

create_rc_corner 里的系数设置成 1,以后如果需要再改动。 -cap_table 不是必须的。 -qrc_tech 是必须的,否则 Innovus RC extraction 不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工艺,ff, ss, tt 就够了。set_analysis_view -setup {func_ss func_tt scan_ss scan_tt} -hold {func_ff ...

非常感谢,本人还有以下疑惑。请大牛指点
1 那先进工艺的节点分界线,您觉得是在多少nm呢?

2 我这里的mmmc里,前人留下的是
"create_rc_corner -name my_rc_corner_worst\
        -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 "

为啥是25呢。。。

3-cap_table 的文件一般是谁负责提供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本人还有以下疑惑。请大牛指点
1 那先进工艺的节点分界线,您觉得是在多少nm呢?

1. 我用过的工艺,65nm开始出现ss, 低压,低温比ss, 低压,高温更慢的现象

2. rc worst 一般不会是常温25,通常是 85, 125

3.  captable 一般PDK里都会有。 再讲一次,有了qrcTechFile, captable 没必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我用过的工艺,65nm开始出现ss, 低压,低温比ss, 低压,高温更慢的现象

2. rc worst 一般不会是常温 ...

多谢大师指点。。。多谢多谢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我用过的工艺,65nm开始出现ss, 低压,低温比ss, 低压,高温更慢的现象

2. rc worst 一般不会是常温 ...

大神,我想再请教下,为啥我同样的脚本,一模一样的design 在 innovus15.2 innovus18.1 innovus19.1 三个版本 跑出来完全不一样。特别是15.2的版本绕出来的版图特别大,后两个版本小很多。。。。面积可以小10%几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想再请教下,为啥我同样的脚本,一模一样的design 在 innovus15.2 innovus18.1 innovus19.1 三个 ...

我个人感觉是 15.2 的算法有缺陷,尤其是 CTS。 不妨打开 Clock Tree Debugger 看一下,估计 15.2 的时钟树 buffer 多,而且 delay 也大。17.x 好了很多,MMMC 还是有缺陷。
18.1 开始算法稳定了。 19.1 看不出变化。

兄弟,我不是大神,只是年龄大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个人感觉是 15.2 的算法有缺陷,尤其是 CTS。 不妨打开 Clock Tree Debugger 看一下,估计 15.2 的时钟 ...

那更说明是大神了。。。经验丰富最重要啊。

是的。我也发现了。。。15.2好像是算法有问题,同样的design 几乎塞满了。
后面的版本就空出来好多空间。

的确,后来的版本ccopt的命令都改掉了。

18 和19 好像的确差别不太大。

网友(2021-03-01):
引用 网友A:
老工艺,ff, ss, tt 就够了。set_analysis_view -setup {func_ss func_tt scan_ss scan_tt} -hold {func_ff ...

受教

网友(2021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老工艺,ff, ss, tt 就够了。set_analysis_view -setup {func_ss func_tt scan_ss scan_tt} -hold {func_ff ...

受教了

网友B(2022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老工艺,ff, ss, tt 就够了。set_analysis_view -setup {func_ss func_tt scan_ss scan_tt} -hold {func_ff ...

请教一下,这个老工艺中直接ss和ff不就好了,还需要考虑tt么?
第二个问题:这个-setup {fun_ss scan_ss} -hold {fun_ff scan_ff}这个排列组合出来是四个view还是两个view呢,我是觉得一一对应的,所以两个view,这个地方一直拿不准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这个老工艺中直接ss和ff不就好了,还需要考虑tt么?
第二个问题:这个-setup {fun_ss scan_ss} ...

1. 是的,老工艺跑flow的时候一般只需要ss, ff。有的公司/PDK会要求最后signoff加上tt,查一遍timing。多查一些没坏处。
2. func_ss, scan_ss是同一个PVT corner,但是mode不同,两者的SDC肯定是不同的,所有是两个不同的view。
补充一下:有些项目要求scan分成scan_shift和scan_capture两个mode,view就更多了,变成了func_ss, scan_shift_ss, scan_capture_ss 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 是的,老工艺跑flow的时候一般只需要ss, ff。有的公司/PDK会要求最后signoff加上tt,查一遍timing。多 ...

哦哦,所以这样工具在每一步都会自动去做每个view,而不用单独分别去做fun,scan;我看有的地方在说时钟树的时候,先在fun下做时钟树,然后fixed时钟,再去scan下做时钟树,不太清楚具体流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哦,所以这样工具在每一步都会自动去做每个view,而不用单独分别去做fun,scan;我看有的地方在说时钟 ...

很多年以前是单独去做,然后再一个个修。Innovus的强大就在于支持MMMC(multi mode multi corner),并行优化,大大提高效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