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18mmrf工艺库里的模型描述

楼主(2020-11-09):
40资产
求问  图里的这些cell名有没有对应的语言描述或者模型参数描述啊,不明白那么多电阻到底有什么区别?是在这个pdk.dat  文件中吗?但是这个文件并不能打开.....还是  这个界面所描述的,有朋友或同行大佬帮助一下吗?最近有个课程设计要用.....拜托各位大佬了。

网友A:
没太看明白你是啥意思?你是想要这些cell的定义说明?那就去pdk里面的doc里找electronics design rule里去看。或者去model文件里看开头的一段,一般有model或者cell的说明。
如果你说要把这些cell做function model,好像没哪家工艺提供这个。你自己写写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太看明白你是啥意思?你是想要这些cell的定义说明?那就去pdk里面的doc里找electronics design rule里去 ...

就是你说的前面的意思。已经找到了,

网友(2023-04-23):
SMIC0.18RF

的PDK能给个吗?适用IC617

网友(2023-07-25):
楼主,求一个文艺库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