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synopsys的USB3.0 VIP验证xHCI DUT出现问题

楼主(2020-11-09):
在使用xHCI控制器向device发送设置地址命令后,VIP agent device端没有对设置设备地址命令进行响应,导致之后数据传输出现问题。

网友(2022-05-08):
老哥,请问还在做USB的相关验证吗 是否可以请教一些问题呢?

网友(2022-08-22):
你好 请教一下给RTL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的代码在哪啊 我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