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运行提速求教

楼主(2020-11-09):
请教各位大佬, 如果让lvs跑的快一点。

网友A:
不走图形。。走命令

网友B:
增加core 数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增加core 数量

硬件无法提高的情况下,除了lvs设置多核心运行,还有其他办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走图形。。走命令

没使用过命令跑lvs。  方便详细说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件无法提高的情况下,除了lvs设置多核心运行,还有其他办法吗

应该没有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使用过命令跑lvs。  方便详细说一下吗

就是不走图形界面。。
calibre -lvs -hier -spi layout.net lvs.rule 应该是这条命令吧
跑之前去rule里替换掉要跑的gds跟cdl

网友:
用脚本跑可以快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不走图形界面。。
calibre -lvs -hier -spi layout.net lvs.rule 应该是这条命令吧
跑之前去rule ...

谢谢大佬指导。

网友C:
如果有多个服务器,可以串联起来一起跑,具体可以参照calibre帮助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有多个服务器,可以串联起来一起跑,具体可以参照calibre帮助文件

感谢指教

网友D:
关于run Lvs 指令 可在图形界面中得到  Run Lvs后Stop Lvs ,在Transcript拉到最上面即为需要的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关于run Lvs 指令 可在图形界面中得到  Run Lvs后Stop Lvs ,在Transcript拉到最上面即为需要的指令  ...

谢谢大佬指教

网友:
hcell,  尤其是相同cell调用很多次 ,

网友:
不是PADS吗

网友(2021-04-07):
calibre -lvs -hier -hyper -turbo 64 command.fi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