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synopsys的USB3.0 VIP做device,如何动态配置设备地址

楼主(2020-11-09):
在Consultant测试例程中,当xHCI向Device发送SET_ADDRESS请求后,VIP调用Callback机制对Device进行Reconfigure,将Device Address改为1,但在用UVM搭建VIP验证平台上,VIP未对Device进行重新配置,Device仍为默认地址0,故在Address Device Command完成之后Device无法接收来自Host的数据包。在Consultant测试例程中,当xHCI向Device发送SET_ADDRESS请求后,VIP调用Callback机制对Device进行Reconfigure,将Device Address改为1,但在用UVM搭建VIP验证平台上,VIP未对Device进行重新配置,Device仍为默认地址0,故在Address Device Command完成之后Device无法接收来自Host的数据包。
基于上述描述,能否通过重新实现VIP“数据传输完成”回调函数,在回调函数中进行设备地址的重新配置?或者有其他方法解决上述问题。

网友:
回调函数里面的set_dev_addr好像是设置的固定的addr吧,`SET_DATA_PROP_W_CHECK(`usb_vip_port_0, dev_cfg_handle, "device_address", 1, 0, 1, `FATAL_SEV)  应该需要修改下吧。 他这个vip的配置方式我都没看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回调函数里面的set_dev_addr的问题吧,感觉地址他一直用的是一个固定的,可能就是0地址,这个vip的配置我也没看懂。。。试一下吧setup包里面的地址几位的数据提出来,然后直接配置进去。`GET_DATA_PROP_W_CHECK(`usb_vip_port_0, callback_handle, "xxx"    ,xxx, 0, 1, `WARNING_SEV) 我也不知道wvalue这一位在这里叫啥,你查下把xxx改成对应参数,然后传到下面的地址设置里面试一下。
`SET_DATA_PROP_W_CHECK(`usb_vip_port_0, dev_cfg_handle, "device_address", xxx, 0, 1, `FATAL_SEV)。我是新手,有问题大家互相讨论哈,说错了别怪我

楼主:
现在用的是UVM框架版本的VIP工程,没有“set_dev_addr”回调函数,我重新实现了“transfer_ended”回调函数在里面调用“svt_usb_agent”类的“reconfigure”方法能够重新设置地址了。

楼主:
现在问题出在怎么写sequence实现BULK IN传输,以及这个sequence在什么时候调用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没接收到对应ACK包然后超时了吧

楼主:
对,就是在HOST(DUT)发送完设置地址命令和配置好端点(配置的2号BULK OUT 3号BULK IN)后HOST创建TRB项,使用3号端点BULK IN接收DEVICE(VIP)的数据包。现在是DEVICE收到了“TP_ACK”包(USB3.0的IN令牌用这个包替代了),但是DEVICE没有响应,过一段时间超时了。

网友:
你的地址设置的(setup)data_packet包,和status的包也应该有两个ack响应吧,现在你没有收到这两个包的ack,是不是device并没有成功设置,然后你的bulk in传输事务就找不到正确的地址,所以没有响应啊。

楼主:
设置地址命令的SETUP阶段、STATUS阶段应该都完成了。可以看看下图的报告。

网友(2022-04-06):
请问大佬是否还在做usb30的相关验证,最近刚刚入手在做Usb30的验证,请问可以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,向您请教学习吗

网友(2022-09-07):
请问你在用UVM搭建USB的验证平台时,怎样进行枚举的,或者用哪一个sequence?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(2023-10-30):
怎么解决的?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解决了,参考vip enumeration那个test,自己调用reconfigure

网友(2025-03-06):
引用 楼主:
对,就是在HOST(DUT)发送完设置地址命令和配置好端点(配置的2号BULK OUT 3号BULK IN)后HOST创建TRB项, ...

楼主,请教一下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(2025-09-26):
引用 楼主:
设置地址命令的SETUP阶段、STATUS阶段应该都完成了。可以看看下图的报告。

...

您好,想请教一下,我现在发完SET_ADDRESS后,BULK in无法正常传输,一直卡在这一行

,最后超时。如果注释掉这一行就能正常进行下面的操作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卡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