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v文件是什么鬼?

楼主(2020-11-09):
看到一个IP的vfile 目录下是gv文件,不知道是不是RTL 代码?
里面竟然还有 C++的继承语法,用"." 调用结构体里面的元素,晕了。
求大神指点~

网友:
没pp说啥

网友A:
没用过gv文件。
不过类、继承,以及结构体,都是systemverilog的常用语法。
看看是否就是SV。
类一般只在仿真时用,RTL代码没见过用类的。

网友:
难道是传说中的systemverilo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gv文件。
不过类、继承,以及结构体,都是systemverilog的常用语法。
看看是否就是SV。

谢谢, 应该是用的sv可综合子集。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223039025

网友(2022-03-24):
AMD 的 gpu 很多都是.gv的
我也没看懂为啥用这个。。
vlib 也算验证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