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R ADC功耗仿真

楼主(2020-11-10):
有大佬知道,如何仿真adc各个模块的功耗嘛,比如比较器、dac、S/H开关、时钟等部分的单独的功耗,因为我现在所有的模块的电源和地都是一样的连在一起的,不知道有什么高效的仿真方式。

网友:
output -> save all -> save options -> select power signals to output 勾选all
plot里面可以画模块的transient power

网友(2021-02-27):
功耗说的是电压*电流,电压是定值,电流是个瞬态变化的数值。
常用的方法是计算rms或者average电流。

至于你说的各个模块的功耗,其实只是设置的问题,你save最外层整个symbol的电源电压的节点电流,相当于看总功耗
内部各个模块(前提是比如cmp封成了单独的一个symbol这样),保存各个模块symbol对应电源电压节点的电流,再用公式rms或者average编辑下,就能得到各个模块的电流,乘以电压,就是你想要的功耗

网友(2022-04-29):
对各个模块进行单独的DC仿真,然后点击save DC operating Pointment,,仿真结束后点击result,Print,DC operating Points,然后点击对应的电源就可以看到功耗了吧。还没尝试,不知道可不可以

网友A(2024-05-10):
先plot出tran中VDD的端口电流,然后send to到calculator中,先点击clip,设置一个周期的时间,点击ok后,再点击average,之后送入stack里,最后点击plot list,得到平均电流。乘以电源电压,即为功耗。

网友B(2025-09-24):
引用 网友A:
先plot出tran中VDD的端口电流,然后send to到calculator中,先点击clip,设置一个周期的时间,点击ok后,再 ...

“一个周期的时间” 请问这里是指输入进SAR量化器的输入信号的周期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一个周期的时间” 请问这里是指输入进SAR量化器的输入信号的周期吗

是的,但也要注意你的输入信号的频率和ADC的采样率之间的关系,最好是二者的最小公倍数。也可以设置整数个周期的时间。一般工程里,仿真功耗的话,都会看瞬态仿真的电流。直流dc也有,不过好像二者还是有些微的差别。如果ADC中含有动态比较器,我个人观点,还是更倾向于tran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