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calibre LVS仿真求助

楼主(2020-11-10):
各位前辈,本人刚刚开始学Cadence IC ,做了一个与非门,DRCok的,在进行LVS仿真时遇到了如下问题:
原理图提取网表与版图网表器件不对应,准确的说,原理图中明明有的原件,却说版图没有,版图里有的原理图提取网表没有,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在 calibre input 窗口里, shcematic 不选择 从窗口输入, 点击 旁边的 view, 红色 edit 选中后 变成 绿色, 把 LVS 输出文件夹里的 sp 文件 里面的 内容 全部 复制 进去,再 试试 。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 calibre input 窗口里, shcematic 不选择 从窗口输入, 点击 旁边的 view, 红色 edit 选中后 变成 绿 ...

厉害可以了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理 但还是很感谢

网友:
没有时间 具体描述, 上面的 内容 居然看懂了啊 。。有问题 联系我吧 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在 calibre input 窗口里, shcematic 不选择 从窗口输入, 点击 旁边的 view, 红色 edit 选中后 变成 绿 ...

这样也行?? 这不是瞎搞嘛, 那个spi是你layout生成的, 你用这个spi和你的版图对比, 相当于同一个文件, lvs当然过了

网友:
看你这原理图mn1的沉底都不是接gnd的, lvs能过才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也行?? 这不是瞎搞嘛, 那个spi是你layout生成的, 你用这个spi和你的版图对比, 相当于同一个文件 ...

不是spi, 是  .sp 文件。我让复制里面的 内容 是因为 里面有 SUBCKT 信息。
里面的一部分内容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SUBCKT pmos_rf D G S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EN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SUBCKT pmos_rf_nw D G S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END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你看 楼主的 lvs RVE 窗口里, layout里有 CMOS信息, schematic 里没有,所以得把 上面说的内容 添加进去。
至于最后面的 netlist 信息 不用加。你试试 故意 弄错一个 地方, 然后 重复上述步骤,看 LVS 能不能通过。
你试试, 试完了 别忘了在 帖子上 留个言。

网友:
6楼说得对,这个电路lvs如果能过,真是神了

网友:
首先将电路修改完整。
其次,你所描述的问题是layout与sch中的器件类型不一致所致。
有两种方式来做:第一种,根据电路中器件的modle name ,在lvs检查文档中打开对用的开关改成一致。
第二种:保持layout不变,修改电路,将电路中的device的 model name 改成和layout的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