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根据规格书计算的电感Q值明显不对,是我哪理解错了么?

楼主(2020-11-10):
这是我上网查到的线艺电感的规格书,最下面一个是22uH的电感,测试频率下面写的100kHz,直流电阻表中最大是60mΩ的样子,然后计算Q有230多,但是Q一般只有几十,所以我想请问是不是我哪个参数理解错了,我觉得可能是电阻理解错了,那应该怎么去根据这个规格书去计算Q值呢?规格书下面也没有给Q与频率的关系什么的 求大佬解答!谢谢!

网友A:
Q是虚部除以实部。直流电阻 与 某个频率下的实部不相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是虚部除以实部。直流电阻 与 某个频率下的实部不相同

哦哦 能否请您解释的更详细一点呢?您的意思是表上的R是直流电阻,但不是阻抗的实部么?那我应该如何计算这个电感的Q值呢?他也没有告诉我实部是多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