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时钟问题

楼主(2020-11-10):
怎么实现用一块FPGA开发板作为另一块FPGA开发板的时钟?

网友:
一般有两种方式:
1,系统时钟
同一个晶振产生的时钟,同时传送给两块FPGA共同使用。在内部各自使用PLL锁定后再输出。
2,同步时钟
将一块板子输出的时钟和数据同时传送给另外一块板子,另一侧接收时钟后经PLL锁定后输出,然后再来采样发送过来的数据,注意调整采样时钟与数据之间的相位。

网友:
没有接插件的话,杜邦线引过去就行了,最好是差分信号。

网友:
时钟还是要小心一点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