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can压缩逻辑

楼主(2020-11-10):
请教一个问题, block层次已经插入压缩逻辑, top 层不需要再插入,top层读入block的ctl。但是发现无法识别block 层次的压缩逻辑。test mode只有 Internal_scan.没有压缩逻辑,这个怎么处理呢?谢谢了

楼主:
Design does not contain any cores with scan compression logic,但是确实读入block的ctl了,里面包括压缩逻辑

网友:
top -level 可以读sub-level 做完edt 的db

网友A(2023-12-27):
压缩没有作对,比如instance没有定义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缩没有作对,比如instance没有定义正确

谢谢回复, 我这个top是在原来block的netlist包了一层空壳,重新导出spf文件。 文件定义肯定是正确的

网友(2024-04-15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 我这个top是在原来block的netlist包了一层空壳,重新导出spf文件。 文件定义肯定是正确的
...

蹲,有解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