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高手解答

楼主(2020-11-10):
我用spectre仿真一个异或门,总是出现这个问题,该怎么解决呀

网友:
查查管子大小,查查电压设定,注意单位,简单的电路的话这些基础的设定容易有错误

网友:
就是不收敛了,明显有电流超过常规值。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,比如um忘记加u了等等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,查看下是不是有超级小的电感,电容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