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目前在版图 想了解测试具体做什么工作

楼主(2020-11-11):
测试都干什么
用什么软件 需要什么的学习?????

网友A:
芯片量产测试么?其他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量产测试么?其他不太懂

就是芯片的测试 都要会哪方面的知识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芯片的测试 都要会哪方面的知识呀

版图干的好好地,干嘛搞测试呢

你是想了解哪方面的,芯片量产测试还是bringup的测试

bringup测试一般就是回片测试,分模块进行功能测试,有点摸底的意思,遇到问题,排查问题,解决问题。反馈给芯片设计者。
不过一般不会单独招这个岗位,网上也搜不到,一般都是嵌入式软件,驱动开发,解决方案,这类的岗位在做bringup的工作,具体可以搜嵌入式的,底层驱动开发的相关描述

芯片量产测试和bringup的测试差别还是很大的,主要工作一般是做CP,FT以及SLT的软硬件开发
这个阶段一般是芯片基本没问题了,才做量产的测试,筛选芯片

CP,晶圆级测试,硬件环境一般是针卡的设计,需要将探针和外围电路做在PCB上,来对wafer进行测试,软件一般是开发ATE,不同的ATE设备,开发语言和软件也不一样
FT,封装后测试,硬件环境一般是loadboard的开发,socket加芯片的外围电路,软件开发一般也是ATE的程序开发,ATE设备种类很多,需要根据成本和测试需求来选择
SLT测试,系统级测试,一般复杂的芯片在FT和CP环境没办法测试,或者成本以及板子复杂度等达不到要求,可以使用系统级测试,不需要ATE设备,一般需要MCU或者SOC,FPGA的开发经验,

芯片量产测试一般至少是需要电路相关的知识
然后是了解芯片各参数的含义,以及测试条件,方法等
然后是编程语言,C/C++,VB,java,等。
然后是常用仪器的使用,万用表,示波器,电源,焊接台,逻辑分析仪,网分等等;
ATE机台的开发经验,这个就需要实际项目来积累经验了,芯片量产测试大部分时间都是在debug,ATE可以认为是提供了很多测试资源的可编程设备,可以提供恒压源,恒流源,频率计,数字通道,RF,等等,需要用程序来控制资源进行输出或者测量。具体使用方法,API,这个找对应机台就行了。

芯片量产开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,上边只是笼统的概括了一下。其他的还有就是要接触各个供应商,封测厂,socket供应商,探针供应商,pcb供应商,ATE供应商,等等; 另外还需要经常要出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图干的好好地,干嘛搞测试呢

你是想了解哪方面的,芯片量产测试还是bringup的测试

我去 那么多字 太感谢你了 太详细了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去 那么多字 太感谢你了 太详细了  谢谢

客气,这是个比较复杂的流程,只是笼统的说一下,细节展开说的话,东西有点多。
最好是有人带,或者公司有系统培训,能快速入门,如果没有人带的话,进步会比较缓慢,

大公司一般细分,方案只做方案,硬件只做硬件,软件只做软件,ATE只做ATE,都是分开的,ATE程序调试,一般是芯片量产测试的主要工作内容
大公司项目比较多,每个测试工程师可能有2-3个项目需要同时做,就会很累,效率也低,所以划分的比较细。

产品线不多的公司,测试一般都从wafer下线一直到测试完出货,期间的所有环节都要参与,测试方案制定,供应商选择,CP,封装选择,设计,审核,FT,SLT,以及可靠性等等,都需要参与

国内外除了头部大公司,岗位细分,国内中小公司很多,不过搞测试人不多,很多公司没有专门的测试,都是设计的人兼职测试,大多是委外开发; 有点规模的,基本1-2测试负责整个公司的所有产品的测试开发工作

要求的技能也就更多一些,硬件设计,PCB layout,硬件调试,软件开发调试,MCU/SOC/FPGA开发调试,上位机程序开发调试,ATE机台编程,测试数据分析,常用元器件焊接,常用仪器的使用,等等; 不限于这些,越多越好,太过于杂,就要什么都做。。

另外专门做芯片量产测试的人,一般技能加分项是熟悉V93000,ultraflex,J750,T2000,等这类高端ATE(auto test equipment,IC自动测试设备)的开发调试经验。

网友B:
请教大神一个关于ATESTIL测试向量中的问题:
PatternBurst block是什么作用,以及burst这个单词如何理解?中文啥意思?

网友(2022-07-28)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神一个关于ATESTIL测试向量中的问题:
PatternBurst block是什么作用,以及burst这个单词如何理解? ...

PatternBurst block里面列了多个pattern,或者一个。
burst的意思就是将多个合在一起,中文?大家都说burst,没听到对应准确的中文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