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获取制程中的介质厚度/介电常数/方块电阻等信息

楼主(2020-11-11):
请问各位大神,怎么获取制程中的介质厚度/介电常数/方块电阻等信息?用以设计电感和仿真电感

网友A:
介电常数应该不会给出来。两外两个可以查fab的文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介电常数应该不会给出来。两外两个可以查fab的文档。

FAB的哪些文档呢?

网友B:
介电常数一般没。其余的几何参数可以在相关的文档里查找,如果没有详细的文档,可以在pex rule里查看,各层的厚度等等都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介电常数一般没。其余的几何参数可以在相关的文档里查找,如果没有详细的文档,可以在pex rule里查看,各层 ...

pex rule里面各层厚度都是二进制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dk design manual

DR里面连Metal厚度都省略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DR里面连Metal厚度都省略了

那就去pex的rule里面去看,寄生参数提取一定要厚度参数的,肯定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去pex的rule里面去看,寄生参数提取一定要厚度参数的,肯定有。

这个是FinFET工艺,都是二进制代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FinFET工艺,都是二进制代码

呃...加密过的那就没辙了,跟厂家要吧,看能给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