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低层次mom电容比高层次的电容小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0-11-11):
94资产
这两个电容一个2~4层,一个3~5层,模型显示电容是一样大的,但是实际版图的结点对应电容,2~4层的要小一些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你的M5是厚铝?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于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变大了呢?
从制造工艺上来说,越往上走,绝缘层(氧化物)的厚度越大···

网友:
如果版图画法一样(除了你说的金属层差异),那应该是后仿参数提错了

楼主:
M6是厚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于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变大了呢?
从制造工艺上来说,越往上走,绝缘层(氧化物)的厚度越大· ...

3、5和2、4极板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

网友B:
mom 电容这个特点我也发现了,个人认为应该是考虑了氧化层的电容。因为mom 中某一根线的上面就是另一根线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m 电容这个特点我也发现了,个人认为应该是考虑了氧化层的电容。因为mom 中某一根线的上面就是另一根线; ...

mom 中某一根线的上面就是另一根线?什么意思?

网友:
周围走线不同?

网友(2021-01-16):
引用 楼主:
mom 中某一根线的上面就是另一根线?什么意思?

一般而言,从底层至顶层,金属层是逐渐变厚的。一般MOM 的结构,有效电容主要是侧壁电容,即M1和M1,M5和M5,因为上面的金属层厚,所以容值稍大;
同时,相邻两层也有寄生电容,比如M1到M2, M2到M3, 一般第一层排列是PNPNPN, 第二层排列就是NPNPNP,所以相邻两层也产生电容,一般来说,底层金属间的氧化层比较薄;所以这个容值会大一些;